用万用表量主板mos管的上下管G级。有时量不出来,有时能量出来。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6-06-27):
如题,请教下。有时候,我能量出来电压。大多都是量不到G级的电压。原因我也能理解。G高频率导通关闭。我遇到量的到的是:待机3v  5v的 3V偏低,mos管的下管G级有电压。且,下管mos管发烫。可以理解为保护。大多mos管G控制级是量不到电压的。可我今天又量到了个待机正常的mos管G级有电压。。。何解?有些晕了。

网友:
真没看懂你是想问什么

网友:
G极一般是量不出电压的   因为G极不是一个稳定的  他是一个脉冲  万用表速度跟不上

网友:
没遇到过,频率也就几百K,还没有达到一兆的,普通表就可以量出来呀

网友:
方法不错,回头 我记下来

网友:
一般不是上管G级是个瞬间导通 吗。然后工作是下管的G级来控制导通的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不过我的G极都可以量到电压的

网友:
g极  好像频率也就见过300多k的
应该可以量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