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上下管双N 和 N+P有没有讲究?

楼主(2016-06-27):
我以前一直默认理解成MOS管,对管都是N沟道。原来还有N+P沟道的。和双N的区别在哪?

网友:
这个还真少见

网友:
这图纸有误吧

网友:
区别?  这能有啥区别  就是一个N  一个P呗

网友:
可能跟技嘉的5vdual 电路差不多的道理吧

网友:
很少有n    +p      的,一般都是2个n管

网友:
这是什么板的图,作为开关管还可以用P管

网友A:
没有画错!芯片这样设计的

网友:
肯定图纸标记错误

网友:
来学习来了,看看楼上楼下大神怎么说

网友:
这个图纸很少见到,也不奇怪,P沟道场管导通电压是比VIN低。       6--8V就可以导通

网友:
s楼主,,搞个整体图来看看呀;

网友:
这个设计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画错!芯片这样设计的

老大,你这个贴图里面的数据是用什么查询出来的呢?我过去一直都是苦苦的看英文定义,且,没看懂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本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画错!芯片这样设计的

大神些调皮了!
http://www.ic37.com/MAXIM_CN/MAX8725_datasheet_6124787/MAX8725_13.html#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