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体二极管DS直接流通了。岂不是不受G控制了?

楼主(2016-06-27):
MOS管内的体二极管,让D——S电流流通。(在G不管有没电压时)那么,这样不是不受控制了么?

网友:
直接过去的是小电流公共点

网友:
这个是不受控的

网友A:
管子没导通   过去的电流小  不足以工作

网友B:
呵呵!我是一个小小白!我也是郁闷这个问题,刚刚这样理解的,大神顺便给我看看

网友:
楼主想多了,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没导通   过去的电流小  不足以工作

电容好,也有电压的啊~~·也是19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一个小小白!我也是郁闷这个问题,刚刚这样理解的,大神顺便给我看看

你这很好理解啊,pds接地,让G级可以电阻串联分压就可以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
如果光是这个导通的话,单独用电池不接电源是可以正常的。
如果电源接上的话肯定会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很好理解啊,pds接地,让G级可以电阻串联分压就可以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嗯!已经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