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感好坏??

楼主(2016-06-27):
万用表怎么测量电感好坏??很模糊,想搞的清楚一点,二极管档测电感阻值为小是好的吗?很大或者无穷大是坏了对吗?

网友:
万用表只能测量通断,。。

网友:
那怎么测出来什么情况下是通还是断线?

网友A:
对着好的板子一对比不就好了么。。,测阻值

网友:
一般只看通不通就好了   通的话就量一下阻值

网友:
直接看是不是通的  断开了就是坏的

网友:
用蜂鸣档导通就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好的板子一对比不就好了么。。,测阻值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换 通不代表好

网友:
6代和6p的升压电感很不好换!!!!

网友:
蜂鸣档 通的是好的 不通是开路损坏

网友:
你要知道电感的特点是通直流,阻交流;通低频,阻高频。知道这个特性后就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接通两边,因为电阻的阻值很小,万用表就会响起。如果不响起来,说明电感内部断路了,需要更换

网友:
两边各打一次阻值看是不是都有阻值都一样就基本判断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