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另类掉电,请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6-27):
直奔主题吧:     整机上电到1.4左右,掉至0.6再到0.01,可再次触发还是一样,无显示。
拆机,裸板可以进BIOS且不掉电,但装上硬盘或者光驱,就恢复到整机时的故障

保存BIOS设置重启,自检画面过后,会有三四秒的灰屏,就断电自动重启,一直这样循环

维修过程:换过硬盘 内存 CPU 刷过EC和桥的BIOS,加焊了桥,故障还是一样
供给硬盘的5V电压用示波器测很平滑
现在陷入困境,无思路,忘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掉到0.6的时候看看是哪个供电掉了

网友B:
这个网卡容易出问题,AMD的话不装网卡还会亮机掉电。

网友C:
理论知道帮不上忙,经验上遇到过很多这型号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卡容易出问题,AMD的话不装网卡还会亮机掉电。

刚把网卡拆了还是一样,郁闷很

网友D:
你要在掉电的瞬间测下还有哪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知道帮不上忙,经验上遇到过很多这型号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论坛里是有好多显卡问题,也没找到和我一样的情况,按经验的话,我情愿相信桥的几率大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在掉电的瞬间测下还有哪路电压

很有道理,但我能力有限,也就会些简单的检测,而示波器就一个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到0.6的时候看看是哪个供电掉了

1.4到0.6再到0.01只是一瞬间,没那个能力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道理,但我能力有限,也就会些简单的检测,而示波器就一个探头

1.4的时候,内存 CPU 显卡供电都有了

网友F:
公共点正常不?  3,5v正常不?感觉像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正常不?  3,5v正常不?感觉像是带不起负载

正常,但不装硬盘亮机时,电流都上到2.0以上,在BIOS界面很久都不掉电,保存重启自检后就掉。好像和负载没太大关系

网友G:
碰到类似问题    还在研究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到类似问题    还在研究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

不会吧,这种奇葩故障你也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道理,但我能力有限,也就会些简单的检测,而示波器就一个探头

有示波器 就好修了

网友:
e40 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也会这样,换个显卡上去试试,黑胶的显卡不好弄哦大侠

网友:
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加硬盘后就会掉电,会不会是桥部分模块有问题呢?把桥重新植株做一遍看看故障如何。楼主说道:自检画面过后,会有三四秒的灰屏,这种症状又像是显卡的问题,从你的上电电流来看,显卡的疑点是很大的。如果我来维修,先加焊显卡,看看电流是否有变化,最主要的是在加焊显卡之前测量一下对地阻值,跟加焊后的阻值对比,至少能判断一下显卡是否有虚焊现象。慢慢的来缩小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