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铭瑄MS-GT240高清版III-TC1024M点不亮

楼主(2016-06-27):
去年进了一批二手铭瑄MS-GT240高清版III-TC1024M  大概十几片,当时可以全部点亮,放家里几个月没用,最近拿出来想用一下,没想到几有两三片能点亮了,所有的问题都是黑屏,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关机也可以听到关机的音乐声,换电容,换晶振,加焊GPU都试过,一点用都没有,咋回事呢,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如果只是一两片有问题,倒还好说,怎么会几乎所有的显卡都是同一个毛病呢

网友:
可以亮的  BIOS   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GPU是最后做的事必须供电和时钟和接口电路排出后,然后先软后硬才能加焊!

网友A:
bios换过了,没用,偶而有几片,加焊一下后,也能点亮了,但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换过了,没用,偶而有几片,加焊一下后,也能点亮了,但用不久

一般这种可能是哪个电阻有问题。冷了后不正常。谐振电容换了吗

网友:
有一样的,对照好的,来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