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G41V3 主板短路维 修

楼主(2016-06-27):
  客户今天拿个G41过来维 修,上电短路掉电,就像CPU上管短路那样.   拔掉12V4针还是短路,一下子没有了思路,万能表板上乱打值都正常.最后打了24针的阻值,发现黄色的线阻值0.03.

    心想就知道那里的问题,不多说上图

想问题的请加分再问.

网友:
C316这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电容都烧 黄色了

网友:
电容明显坏了嘛

网友:
这个 是做维修的 都不用在问了吧  都变色了  还能认不出来

网友:
这个电容推测也是连接cpu风扇供电接口的

网友A:
电容都爆掉了这还用问,直接用手甲抠下来;烙铁都懒得开

网友:
烧鸡烧出来的吗?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短接绿黑线强制开机,手一摸就出来了

网友:
明显电容坏了

网友:
拔了12V还短,是不是要把ATX那里每个供电都测下,如果有短如何测量短路位置,烧机?跑线?

网友:
明显贴片电容编黄,这个供电是风扇接口的吧

网友:
方法不错,回头 我记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爆掉了这还用问,直接用手甲抠下来;烙铁都懒得开

哈哈直接用手甲哈,我一般是用烙铁。也可以用螺丝刀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风扇接口的12V滤波电容。。

网友:
是变颜色了,看的仔细

网友:
楼主放大镜不错,直接抠掉电容,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