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开机(无法开机)

楼主(2016-06-27):
单板开机(如下图)开机后很快的闪一下150MA和130MA之后无MA示数(如图)(机子应该是摔坏的!)求助大神们!

补充内容 (2016-7-6 13:59):
很快就的闪下150MA、130MA之后落回0MA(除非再次开机。开机后故障一样)

补充内容 (2016-7-9 10:54):
不能联机,板子不烫!如果多次开机会发现(Wi-Fi芯片那片有一丁点温度!)

补充内容 (2016-7-29 12:26):

目前有又有一个新问题
(以前是150MA、130MA之后无MA显数)
现在直接是开机无MA显数电流(0.00)(用单板刷机线的效果也一样)
想请教一下大神们!
难道直接先换电源?

网友:
有时显示140MA、150MA、130MA(都是很快的闪一下就没MA显示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了

月饼 -10 乱回复

网友A:
应该亮了啊、、这个灯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亮了啊、、这个灯控问题吧

毫安数只是很快的闪一下,之后就没有显示毫安数了,(除非再次开机)显示数值一样。

网友B:
进水机还是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还是摔的,,

应该是摔的

网友:
电流表都不会看!!居然敢修!!帮你更正一下是130MA

网友:
130MA到了快显示的电流了。

网友:
看启动时序 各路电压测试一下,看电压可正常,读取硬盘资料应该是200毫安左右。

网友:
刷机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C:
以上我说的那些毫安数都是挨个的闪一下,之后无表数(除非再次开机)
请教大神们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上我说的那些毫安数都是挨个的闪一下,之后无表数(除非再次开机)
请教大神们什么问题?

IPhone6待机上电过程
1、电池接口电压和电压检测送到充电IC U1401、电源IC U1202及充电管Q1403;
2、电池接口产生电量检测到充电IC U1401进行电量检查;
3、充电IC U1401产生驱动信号CHG DIO 到Q1403 G极从而产生主供电
4、主供电MAIN VCC提供给U1602闪光灯电源IC、U1501显示电源IC、U1502背光灯电源IC2301摄像头电源IC、WIFI芯片、U5301与U5302移动支付NFC芯片、U0900音频IC、U_QPDOE功放电源、U_BB_RF基带、另外主供电反馈给电源IC U1202及充电IC U1401;
5、电源IC产生32.768KHZ时钟并输出待机电压1.8V;
IPhone6开机上电时序
1、主板上电后,电源IC U1202输出到开机接口1.8V的待机电压;
2 、按下开机键,开机信号BUTTON_TO_AP_HOLD_KEY通过FLO8O9加到电源IC U1202 D29#和A8CPU Y4#(此时的电源IC D20#和A8 Y4#检测到低电平开机信号);
3、电源IC的BUCK电压部分工作产生以下11路供电:
PP_CPU   0.775V-1.0V电压          pp_VAR_SOC   0.9V-0.95V电压
PP_GPU   0.9V-0.95V电压           PP1V8_SDRAM  1.8V CPU上盖电压
PP1V2_SDRAM   1.2V CPU上盖电压           PP0V95_FIXED_SOC  0.95V CPU下层电压
PP1V8 1.8V CPU电压       PP1V2  1.2V电压       PP1V2_OSCAR  1.2V电压
PP1V8_OSCAR  1.8V电压      PP1V8_GRAPE  1.8V电压
4:CPU上电后,CPU 24M时钟起振,电源IC U1202 R4#输出RESET_1V8_L复位信号到CPU D17# N4# AH32# AJ33# W4#,CPU AH31#输出AP_TO_PMU_CLKOUT信号到电电源IC L9#
5:电源IC U1202得到CPU输出信号后,LDO部分输出11路供电:
PP3V3-USB——A8  CPU
PP1V8_VA_L9_L67——U0900音频IC、U1601铃声放大IC
PP3V0_TRISTAR——U1700 USB控制器
PP3V0_IMU——U1901指南针IC
PP3V0_NAND——U0604硬盘
PP3V3_ACC——U1700 USB控制器
PP3V0_PROX_ALS——J111感应排线接口
PP1V0——A8  CPU
PP3V0_PROX_IRLED——J111感应排线接口
PP1V8_ALWAYS——A8 CPU
PP3V0_MESA——U2100指纹
6:当CPU 得到PP1V0 1.0V电压后CPU就产生1.8V(CPU AK30#输出AP_TO_PMU_LEEPACT维持信号到电源IC P3#),电源IC保持开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IPhone6待机上电过程
1、电池接口电压和电压检测送到充电IC U1401、电源IC U1202及充电管Q1403;
2、电 ...

你这看到我都头晕了有电流就先联机看看大概出在哪里。在测相关电压就是

网友E:
先连机看看能不能连机

网友:
看启动时序 各路电压测试一下,看电压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连机看看能不能连机

很快就的闪下150MA、130MA之后落回0MA(除非再次开机。开机后故障一样)

网友:
月饼 -10 灌水找shi

网友:
闪一下就没了 还真不好说 看起来还没有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连机看看能不能连机

不能联机(电源ic温度正常!Wi-Fi芯片的那一片温度略微高一丁点!)

网友:
估计哪里有短路

网友:
关键是供电不持续。
没法测板子的电感电容上是否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好
尝试更换USB IC U1700如果不能解决更换底格里斯河充电器U1401看是否解决,后期的结果。
大部分时间吹车载充电器后

网友:
看这情况,应该开机键只有1.2到电的节奏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你这种电流是肯定联不了电脑的

网友:
看电流,你测下屏接口 ,背光灯。

网友F:
还有维持信号电压1.8v

网友:
电流回到0,应该连不上机吧。

网友:
电流明显不是真实的上电电脑,又该是有短路

网友:
我觉得应该量电源的各路输出,貌似保护动作了

网友:
高手,我们这边没有回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维持信号电压1.8v

不开机测吗?

网友:
各位觉得应该先查查那部分呢?(已确认是摔坏的)

网友F:
有这个信号,说明供电都出来了,下一部就是和硬盘通讯亮机,没出来就是缺供电。你说呢。

网友:
应为短路,电源保护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个信号,说明供电都出来了,下一部就是和硬盘通讯亮机,没出来就是缺供电。你说呢。

大神的意思是如果有1.8维持信号就先查查硬盘供电和硬盘那部分?

网友:
还有I2C WMI总线

网友:
带几部分应该有问题

网友:
请问大神那个1.8维持信号再板子哪里查?(我好像查的位置不对)

网友:
R1387电阻上测,我觉还是把电源IC重植或更换。

网友F:
电流上升后归零(掉电)
CPU自检不过导致,一般有硬盘(如阶段跳变后掉电)
SDRAM一部分损坏导致CPU调取文件失败
CPU自身(硬件一部分能运行、一部分损坏)
电源本身损坏导致带载时输出供电不足
NAND故障(软件和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上升后归零(掉电)
CPU自检不过导致,一般有硬盘(如阶段跳变后掉电)
SDRAM一部分损坏导致CPU调取 ...

谢谢!但我仔细一看好像触摸被动过【上面像是有油一样,(可能是焊油)但导热纸上的那个痕迹不知咋来的?发出高温烫的?还是啥?】还想请大神看看

网友F:
应该就是这一块,跟电源IC很近。重点查屏供电,背灯供电,升压IC 应该能找出故障点了。或者把屏去掉上电看电流还掉电不,要是我先把高温发烫的芯片拆了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就是这一块,跟电源IC很近。重点查屏供电,背灯供电,升压IC 应该能找出故障点了。或者把屏去掉上电看 ...

去了屏依然掉点(MA数值显示和我以前发的一样【只显示两秒】)(还有就是在第一次开机MA快速落回后)得过一回再开机才有MA反应,如果立刻重新开机则无MA反应)目前没有高温发烫的芯片,只是如果多次开机,触摸芯片那片有一丁点温度。请大神看下。谢谢!

网友F:
你用烟熏法烧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烟熏法烧机看看。。

大概是从那路烧?

网友:
把电源输出的都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F:
这个就看经验了,你觉得哪里可能性大就查图找供电电容了,不一定查得出来,因为你没漏电流,或你掉电后别关电源等几分钟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象你这种情况思路;电源IC- 硬盘- CPU 不想动板就不好查了,必竟不能猜要动板才能查很多东西。

网友:
你电源表才3.7V  调到4.3 试试~!

网友:
这个还是发给迅维搞吧,没经验搞不了

网友:
先刷机系统坏也会这样。刷不过的话看错误代码。4005.比较多。报错的话是CPU或者硬盘空焊了。不能联机查U1700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联机

网友:
这个问题你就照天生我才修电脑  发的时序修嘛 注意看有没有掉件和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看经验了,你觉得哪里可能性大就查图找供电电容了,不一定查得出来,因为你没漏电流,或你掉电后别关 ...

好,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