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41t-mlx v2卡d0

楼主(2016-06-27):
5g41t-mlx  v2卡d0 ,现在测的两个内存插槽的237阻值不对,一条内存插槽阻值为0,应该是对的,但另外一条阻值和236针一样,一测236和237通的。再测电压只有2.6V.这个电压是ATX电源3.3V直接来的。
1105892[ /attach]

我觉的问题就在这里了,但不知道怎么 修了,高手过来指点下吧。

网友:
哪里漏电了,用稳压电源接3.3烧开他,再直接拉个3..3到这

网友A:
以经知道SPD的事了 就好办了  给他个3.3 烧一下找出短路元件  不就好了

网友:
飞线过去,你说的是SPD?

网友:
电压2.6明显就不对。剩下的还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经知道SPD的事了 就好办了  给他个3.3 烧一下找出短路元件  不就好了

关键是237针应该接地的?

网友B:
应该 是哪里烧断线了!漏电了    前段时间修一个华硕G41 烧断线 236脚 12V电压   是下面烧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 是哪里烧断线了!漏电了    前段时间修一个华硕G41 烧断线 236脚 12V电压   是下面烧漏电了

237针应该接地的,不接地,还和236直接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37针应该接地的,不接地,还和236直接通了

你有可调电源吗?先接个3.3V到SPD上面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可调电源吗?先接个3.3V到SPD上面看下。

接了个3.3上去,还是不跑码,现在是只要上cpu就把3.3拉低到2.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7针应该接地的,不接地,还和236直接通了

接了3.3上去还是不跑码,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现在是只要上cpu  ,3.3V就被拉低到2.7左右。

网友E:
找点图,先查查,不行就烧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点图,先查查,不行就烧鸡试试

华硕的哪里有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