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上电0.88保持不动,误入维修误区

楼主(2016-06-27):
机型:HP 541
故障:上电至0.88A保持不变
分析:初步判断是不过内存,拆上和拔下内存的电流跳变是一样的 果断第一时间刷了一个BIOS ,无果电流还是0.88A  那就分析内存工作条件了量了一圈供电都正常,陷入修内存供电的误区,整了一早上,嘛的没整好,摆在一边。

    下午回店,没啥事,又抄起来看看,无意看了一下显卡是ATI的,报着试试的心态 ,上焊台,有铅加焊了显卡,接上电,我的亲娘 电流表跳到了0.95 A又跳变了几次 亮机, 真是那句话有心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 柳成阴啊 我也整不明白 (修的机器也不多)哪位大神给讲讲 为什么是先过显卡而不是先过内存呢,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下午秒杀了一台Y470的是大短路了 据说也是通病 拆了一个LVDS 借口的电容 和把隔离的第二个管子一换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