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pson通电但无法亮机

楼主(2016-06-27):
一些教程说,电源插上主板后,短接PSON和地即可强制开机,但我短接时却只能通电,主板并没开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确定主板是好的。G41和H61上面都测试过。

网友:
PG信号电压太低,不会开机的

网友:
查看有无PG灰色线的电压,其它输出的三个电压和—12V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源在空载时所有的电压输出都正常,就证明电源的负载力弱,按方法修就行

网友:
我直接按开机键是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直接短接pson和黑线就不能强制亮机。

网友A:
你确定?你短接的是绿线吗,还是短接的第8,9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短接的是绿线吗,还是短接的第8,9脚

确定。绿色线和任意一根黑线

网友:
没有多试过,但维修中需要这样时做个这种开机,,,

网友B:
短接线肯定不能亮机,你以为电脑跟你家开关闸刀一样,闸刀一合灯就亮了?懂不懂什么叫做时序,知道信号与通电的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线肯定不能亮机,你以为电脑跟你家开关闸刀一样,闸刀一合灯就亮了?懂不懂什么叫做时序,知道信号与通 ...

废话,懂的话还用来提问?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解作。。强制开机。。。 。。。。。我来回答吧。。。所有主板都要通过一个一个信号缓冲DIP 来开启。你短接。。只是强制电源ATX OUTPUT 12V 5V 3.3V -12V等voltage。。但未能达到真正开机的要求。。。如果有不明白..请查看..开机时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解作。。强制开机。。。 。。。。。我来回答吧。。。所有主板都要通过一个一个信号缓冲DIP ...

谢谢你的解答。但我还有一点不理解。有教程说,“PSON一端连接一个电容,电容另一端连接地,如果这个电容短路,则会造成加电后PSON自动对地短路拉低电平,从而造成主板加电即自动开机”。首先,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如果是正确的,那这种情况又能开机,为什么不需要你说的那个信号?这跟直接短接PSON脚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了?如果这个说法不正确,那我现在反而没有什么疑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解答。但我还有一点不理解。有教程说,“PSON一端连接一个电容,电容另一端连接地,如果这个电容 ...

资料是对的           希望你把..   自动开机..与..没有显示..       这8个字..重新读100次

网友:
我有点晕了,,,对于电源来说,所谓的开机应该是指的风扇能转吧,你所谓的开机是电脑有图像啊,,,,,这个~~~游客乱入了?

网友:
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