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dell 的破本子,大家都遇到过

楼主(2016-06-27):
   ell 3400,intel 独显的机器,不充电,换过新电池,充电小板,电池可以放电,电流表可以开机有正常的开机电流,没有充电电流,进系统电池电量可以消耗,插适配器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我买的dell 专用的头子,原装适配器也不充这个排除了。充电芯片几个关键的电压正常,但是唯一不正常的时候,插电充电灯一下都不亮,我怀疑是EC问题,大家看看是不是EC问题大点。
   dell N5010 intel独显,显卡是0809000,这个机器一来触发就掉电电流在1.6a掉,换了内存好亮机了,但是等10几秒后风扇开始狂转,啪掉电,回头开机还是一样的,这个估计能是BIOS问题,还没得时间修,先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回头有思路好下手。
  还有一个就是万恶的dell E7440,板载I5单BIOS,今天TB买了,回头刷上去不触发,他原来的BIOS再换回来也不触发了,之前他的BIOS是亮机就是会黑屏。我一般刷BIOS都是买好几兆的空BIOS回来,然后刷空的,保留原机的BIOS,刷了N台都正常,就算不是BIOS问题,换回来还原问题不修了也可以交差,这个鸟机器换回来也不触发,现在换哪个BIOS都不触发,开机灯亮电流和待机一样毛用啊,怎么交机。今天气的发给师傅修去了

   还有一个今天悲剧联想G555换屏,怪胎屏15.6LCD,客户要新的,我师傅没有新的有改装LED新的,回头有个转接头我怎么插都不亮机,拿个破141lcd还能亮机主板没问题,我测试一下接口供电,测屏电压没有时掉电了,再开电流也很高掉电,再开电流就小了只有0.6A了,拆了主板放电也是一样,我艹当着客户面把主板弄不亮了。本来开机电流在2A多的,心碎了,发给师傅搞了。
   还有一个SONY 113T修好通病电容,玩两天待机就不正常,空板子时开机亮,插上电池待机就跳,I5和I7各一台,I5直接换板子好了,I7板子贵还在修,不知道哪问题,难道还是那电容吗?都不短路了,难道我换的电容容量不够吗?主板还有啪啪啪的声音,什么吊毛病啊。
   华硕K42JR不亮这个电流上到1.9A不亮,0809000显卡换了好了,终于收钱了。要是遇到时亮时不亮的就醉了
  总结一下,这些电脑都不如联想acer的电脑好修

网友:
学习了!!!!!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已经识别到电池 不充电  应该是好弄的.  N5010也难修吗?G555换屏这个真是悲剧,没有156LCD难道就不能等新屏到了再安装?

网友:
呵呵,换屏都容易出错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