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解维修进水,非常难拆的电饭煲 松下SR-MH151-R

楼主(2016-06-27):
这家伙淘宝800多大洋,洋鬼子的松下SR-MH151-R,面板进水,找了以圈没找到螺丝就发现是用双面胶粘住的,加热就橇狠狠滴橇,,,之后就是这样了      难恢复原状咯,装回也难保证质量。。。上黑名单,以后这个不修

补充内容 (2018-1-26 21:28):
修好没煮几下饭就。。。。。又坏了。。。。。。外壳变形,难回原样,,煮饭时水气一进就挂

网友:
呵呵。。。给个赞!支持一下发贴发图。。。

网友A:
长知识了!一般我不维修这类电器,除非是自己家里用的。这类电器维修费用也不好收,浪费时间。

网友B:
全才呐。电饭煲也折腾了。。

网友:
这设计的很不错

网友C:
LZ,修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牛b  这东西都整

网友:
看到是胶粘的,应该先跟客户说明情况的。我比较关心的是修好了吗

网友:
是要转行修家电的节奏

网友:
这种智能的没修过, 不是智能的修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请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不要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了!一般我不维修这类电器,除非是自己家里用的。这类电器维修费用也不好收,浪费时间。

这个东西自己的坏了可以修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才呐。电饭煲也折腾了。。

哈哈 论坛高手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自己的坏了可以修 不错

我自己家里用的第一台微波炉坏了,我直接换了台新的,第二台微波炉又坏了,我学着自己维修,经反复检查只是高压保险管坏了,买了个高压保险管换上去,故障排除。节约了几百块钱啊。

网友:
家里就有一个,回头试试看!

网友:
楼主厉害啊,什么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