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掉电 温控问题

楼主(2016-06-27):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戴尔N4030故障开机显示几秒马上掉电。风扇狂转,有的说是BIOS问题 我也刷了N个 故障还是一样,,有的又说是显卡问题 加热还是无果。。后面调整了一下思路 风扇狂转 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有这块料板 直接从板上拆下U3901温控IC 换上,开机风扇没转 过了一下才转 也不掉电了。维修到止结束 附上BIOS 包好用。EC+PCH  BIOS板号DJ1独显

N4030 好机备份.rar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问下楼主,显卡加热可以包用吗

网友:
嗯嗯,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看到有同感。

网友:
显示后掉电的有开关短路的,有bios问题的,和温控引起的不定时掉电

网友:
可以直接去保护的

网友:
前天我也修了台,温度过高的机器

网友:
这种都可以瞬间解决,是牛逼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加分支持下,鼓励发贴。

网友:
温控问题真的也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