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正常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需要放电才可以(h65问题)

楼主(2016-06-28):
联想Z470 正常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找个怎么不不能发文字的,我发文字的说超过什么字节了

网友:
楼主太精简了

网友:
这真是三言两语都没有哟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发一个附件,不是直接换桥吧

网友:
宏碁戴尔都遇过,不过都是4代U的问题,全集成在一个U里面了

网友:
靠没有一个下载的呀

网友:
想赚点下载分,看来不能把结果公布于众呀

网友:
这个案例也算经典故障了

网友:
发个图就跟好了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楼主确定换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楼主确定换桥可以吗?

你没有下附件看看嘛,里面讲我是最后怎么判断,和维修的过程的,你们太懒了,以后发帖,看来还是不写结果的好,还能赚下载分

网友:
上次也修到同故障,也是换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