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无图纸七彩虹 Cf-g6-mx 修复

楼主(2016-06-28):
主角:Cf-g6-mx 故障:上电一会停过一会又上电风扇转一下。如此反复
找遍轮坛也没有图纸。对新手来说,图纸没有,又不会跑线路,难!难!难!。
维修经过:先打各电感值,正常,没有短路。上电,测各电压,没有CPU电,内存电只有0.4V左右,不正常。哈哈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一陈狂喜。
内存供电芯片是RT8120A 芯片图
测第一脚BOOT只有1.2V,第5脚供电12V正常,第7脚EN 1V左右也正常,怀疑芯片出了问题。但找了遍料板也没有找到同样的。后来找到了个RT8120D, 还有一点像,看看能不能换。换上居然能出了,但电压有2.13V,偏高。后来参考了论坛这位仁兄的经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954-1-1.html ,给第六脚空位上补了个272 电阻
本以后维修结束了。插上显示器,还是一个鸟样,无显。测CPU电压没有。。。。。。。。。。。。。。。。。无语,CPU供电难修,又没有图纸真不想弄了。
CPU供电芯片RT8859M
万能的论坛,找呀,又找到一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357-1-1.html 上图画圈第50脚接电阻变质,换上220K后,50脚电压1.2V正常了(50脚不正常电压12V), 正常出CPU供电了。到此板维修结束。
附上亮机图。

非常感谢大家!!!!!!!!文笔有限写的不好记流水帐一下抱歉了各位!!版主求精
亮机BIOS传不了。明日再传。

网友A:
开启脚7脚,楼主打错了,不过楼主的这个排版弄的挺好的,有实物又有PDF图

网友:
方法不错,回头 我记下来

网友B:
很不错 给你加分鼓励 多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脚7脚,楼主打错了,不过楼主的这个排版弄的挺好的,有实物又有PDF图

是打错了,谢谢指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给你加分鼓励 多多发帖

谢谢。第一次发贴。

网友:
坚持 一下下,,就是胜利了

网友C(2016-07-31):
我这里50P刚好也是12V,可是拆下相连的电阻,测电阻是220K,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50P刚好也是12V,可是拆下相连的电阻,测电阻是220K,什么情况?

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D(2016-11-16):
大神,知道这板内存EN来源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知道这板内存EN来源在那?????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没有修过这个板子,慢慢跑线路吧

网友:
楼主快点把BIOS发出来

网友:
厉害!不错!能修好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