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移动电源的内部构成

楼主(2016-06-28):
详解移动电源内部构成

  一、移动电源的构成

  移动电源简单说由外壳、电芯、电路板构成。电芯是移动电源的核心。现在移动电源或者使用成品的18650型电池作为电芯,或者采用单独的电芯。电芯的品质决定移动电源的品质。电路板主要是控制升压降压电路,做各种监测控制,有多块芯片。外壳起保护作用,同时还兼顾散热。

图1 移动电源的内部构成

  二、电芯详解

  锂电池其实都有电芯,手机电池拆开也有电芯。电芯品质决定电池品质,也决定移动电源的品质。

  电池是正级,负级,电解液构成的,电解液种类比较少,一类是传统的电解液,我们就叫锂离子电池,不加其它名字,还有一类是有机聚合物当电解液,但是有机聚合物已经不是液体了,我们就叫锂聚合物电池或者锂离子聚合物电池。这是两大类。

  对移动电源或者电池来说,锂聚合物电池容量要高一些,而且因为没有液体,就不会高温爆炸,安全性也要相对好一些,是用户的首选,不过锂聚合物电池的价格比较高,性价比一般。根据锂聚合物电池正级材料的不同,分为钴酸锂锂离子电池、锰酸锂锂离子电池、三原材料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

  这里面,钴酸锂循环次数比较少,安全性比较差,但是相对便宜,用的最多,市面上绝大部分都是。三元材料性能更好,除了峰值电流过载不行,其它指标都不错,但是贵,用的少。锰酸锂安全性不错,过载也不错,但是容量不行,寿命不行,用的也少。磷酸铁锂寿命最好,过载大,但是容量不行,价格也贵,移动电源基本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日常能买到的移动电源所用的电芯,大多是钴酸锂锂离子电池,或者钴酸锂聚合物电池。

  移动电源的电芯无法看到,从厂商进行选择较好。而一些小厂甚至作坊的在加工电芯过程中存在一定危险性,性能也难以保证。100次循环电量就下降的厉害。

  三、电路详解

  移动电源的控制电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锂电池管理芯片:监控整个充电过程,执行锂电池的预充、恒流、恒压三阶段充电功能。

  (2)MCU:PCB板上智能控制系统,避免设备在充电时受到不稳定的电流、电压冲击而损坏;可以对产品进行充放电控制,提供充电保护、放电保护、温度保护、漏电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等多重保护,使产品性能更加安全稳定,使产品本身使用寿命更长。

  (3)升压芯片:移动电源电池的电压为3.7V,而输出电压则是5.0V,电力需要经过升压电路才能输出。

  现在较大的移动电源生产厂商能够提供三合一的方案,一块芯片全部解决,这几块芯片决定移动电源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转换效率。
图2  移动电源的内部构成

  四、外壳详解

  移动电源的外壳除了美观装饰,还有散热和保护的作用。移动电源的外壳一般是金属和塑料,金属大多是铝合金。

  因为锂电池充电放电,电路升压转换,都有热量,而温度过高会引起锂电池不稳定,甚至燃烧爆炸。此外,挤压穿刺都会引起锂电池起火爆炸,所以,足够坚固的外壳的保护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金属外壳的移动电源更有优势。

网友:
基础 谢楼主    省着自己找了

网友:
如果有一点点电路图就更有价值了

网友:
吧电源的电池拿来做电瓶车或者摩托车上的电瓶 不错 我上次把我这里的笔记本电池 有20来个  全部拆了 吧电芯拿出阿里串联到一起做了一个电源  还不错 拿到在做地摊等得电源

网友:
方案好的,电源转换效率高,质量不好的效率就低,,,再就是电芯质量等

网友:
谢谢,刚好有一块电路板坏了,但是还是不会修。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认知简介:电芯用锂或锂电聚合物。电路板(充电芯片,保护芯片,升压芯片)

网友:
基础知识,学习了。

网友:
锂电池的种类真不少,谢谢你。

网友:
要是有小板的电路图就好了 看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