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931s

楼主(2016-06-28):
刷完论坛里的程序开机都开不了了 其它按键都有电压 就开机按键没有电压
求助

网友:
还是程序刷错了吧 再刷回来

网友:
找的程序还是不对。。。。。。。。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某宝买一个吧 原来是能开机的?

网友:
那么跑一下电路吧,看看哪里断开了

网友:
主芯片坏啦吧

网友:
只有开机键煤电压得话 可能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