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c-mlx主板总线电压过高

楼主(2016-06-28):
cpu 内存 南北桥 供电正常,上CPU总线电压2.2v复位正常,不上U电压2.7v,CPU和北桥一会发热严重。总线两个mos G极分别连进az324的8脚14脚输出电压11.5v超高,9脚反向无输入10脚1.2v,324更换无果。大家给分析下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0-26 20:43):
s11  up6262的问题,更换总线电压正常点亮

网友A:
方法不错,回头 我记下来

网友:
既然总线电压过高,看看电路图  查电路吧

网友:
查一下这路供电的反馈

网友:
查运算正常向输入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断线了,直接飞线吧

网友:
324就是把两个信号进行比较,然后会让+等于-就对了

网友:
我觉得是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回头 我记下来

怎么老是你在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 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看了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