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改集显

楼主(2016-06-28):
近来搞了台4738 买了个显卡  妈妈的 回来就坏的  郁闷   还是改集显 但是看了论坛大哥那个帖子  改了不亮屏啊

网友:
改了十几台了

网友:
确定独显坏了吗   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好多地方要改  显卡也去掉 bios刷集成的

网友:
方法不错,回头 我记下来

网友:
没改过,以后遇到我也试试,不知道好改不好,BIOS肯定要刷的

网友:
改成集显实际用途不大啊    集显能有什么用

网友:
貌似按照论坛里的改过一个,成功的

网友:
我也改成功了 他们的帖子有误区 等哈发一个百分百可用的教程

网友:
他们的独显供电的那个电感去掉了,你看那张图片,其实不能去掉 ,要把显卡拔掉

网友:
还有,不用刷BIOS 改好直接可以用 ,

网友:
还忘了一点,最后改的电阻最好是3K 的  10K不行  2K的效果不好

网友:
自后问一句,问题解决了怎么关闭帖子,一直都想问

网友:
我照着那个改装成功的  楼主发发你的图文

网友:
没人说吗  怎么关闭帖子

网友:
近来台忙了  有时间在发出来

网友:
我改了 外接能亮内屏不亮

网友(2016-07-29):
都是高手啊,那位大师发个详细的帖子,怎么改

网友:
路过看看大家有什么思路,手上也有一台,挺纠结的

网友:
我的4750G 双显 改成 独显   固态开机9秒

网友:
看图纸改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少了什么地方没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