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死机

楼主(2016-06-28):
机器进欢迎界面就卡死了,安全模式禁用独显就可以进 显卡驱动都更新过i了,显卡也换过了,内存这些也排除了 没思路啊
显卡

网友:
你把bios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如果是XP换WIN7,如果是WIN7换XP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查一下显卡的几组供电

网友:
可能是系统版本和显卡BIOS 不兼容吗?

网友:
先装纯净系统,去除外设,移开显卡电压的电感等等方法,试试,减小问题的面,找问题的点。然后再解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接光驱了忆

网友:
拆了光驱说不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