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样识别台式电脑电源的好坏

楼主(2016-06-28):
  电源在电脑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大多数用户却对于电源的作用并不了解。作为电脑的动力源泉,电源除了提供稳定的电力之外,还保护着主机中的硬件,既然有着如此重要的电源,我们在选择时应该注意那些细节?怎样才算是一款好电源?小编就来谈一谈如何辨别一款电源的优劣,如何选购一款优质电源。

  1、读懂铭牌

  在电源铭牌上,我们可以了解到电源所有的信息,除了80PLUS或是国家强制3C认证外,还能完完整整的查看到电源参数,即电源每一路输出的电压与电流,从而推算出电源功率是否属实。

  对于大品牌电源来说,一般都会将额定功率清楚地标注在铭牌上,但也不排除个例,这时铭牌上的参数就能为我们提供计算出电源额定功率的依据。电源铭牌通常会将电源的五路输出都一一标注。而我们在计算功率时只会使用到的+3.3V、+5V以及+12v这三路功率,就能大致推算出最大功率。

  2、了解细节

  一款出色的电源在细节把控上同样值得称道。特别是保证电源自身稳定使用的散热设计,采用12cm风扇基本上都是现在主流电源的标准配置,其优点在于送风能力强、转速低、静言能力优秀,而设计优秀的电源会加入温控技术,风扇使用更好的轴承,从而达到比一般电源更优良的散热和静音效果。

  扩展性与易用性同样也是衡量一款电源优劣的指标,一款优秀的电源应拥有合理的线材长度,扩展接口上要有符合电源定位的接口数量,尤其显卡的6pin接口、SATA供电接口的数量多少,直接影响到平台未来的升级前景。电源除了主板供电接口和一个4+4pinCPU辅助供电接口外,还应配置5个SATA供电接口、3个大4pin接口与1个 6pin显卡供电接口,合理的接口数量配置能让用户获得平衡的电源使用需求,不会出现多余的线材在机箱内部。

  3、明白元器件

  电源不同于其他DIY配件,不开盖将很难判断出产品优劣。在卖场中己有不少商家会提供电源产品的拆解图片。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做的是看出电源背部元器件的优劣,从而决定购买的电源产品。

  主电容

  电源采用的电容主要为电解电容,它们是电源中最主要的储能元件。现阶段主流电源大多采用主动式PFC设计,增加了PFC电感等原件, 从而降低了主电容(主电容又被称做“大奶瓶”,即电源内部元器件中最大的电容)的压力,对于这种主动式PFC电源,主电容容量仍旧有一个需求标准,一般来说42.5uF/-100w的比值为基本原则.大容量电容还可以降低输出中50Hz电网纹波的幅度,一般容量越小,电容中电流纹波就会越大,不稳定的同时带来更多发热。此外,主电容还会明显影响电源的“保持时间”(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短暂断线等情况,电源输出短时间内不受影响)。能有效保护正准备写入硬盘的数据,也能避免配件因为突然断电而损坏。

  宽幅输入

  宽幅输入即能够允许输入电网电压有大范围波动,通常指支持90-240V输入电压。支持宽幅输入是优秀电源的标准之一,能高效避免电网波动对PC带来的影响,保证用户的PC随时都可以稳定、持续工作。因此,主电容的耐压值在450V-500V这个区间才是可取的,如果低于这个数字就显得比较勉强了。

  如何判断这个宽幅输入标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计算来估计电容的耐压值取得是否合适。标称最大输入电压× 1.414,会得到一个最高输入电压值。那么升压PFC电路的输出电压肯定是要高于这个值的。将这个值除以0.95,得到一个估计的升压器最高输出电压。将其除以0.9,得到所需电容耐压值。取0.9是考虑到设计余量,稳妥的设计中这个余量会取到0.85、0.80。

  通过上述标准来看,但凡是宣称支持240V输入的电源,其主电容耐压值应该≥240 ×1.414÷0.95÷0.90,读者可以尝试计算一下,对于标称90V-265V宽幅电压输入的电源,通过计算可得,电解电容的耐压应该在450V以上。如果拆解发现主电容耐压值不够,那么此款电源就存在虚标嫌疑。

  PFC电感

  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PFC电感的体积,从电感的体积上判断PFC电感优劣是对大家的一种误导。电感的线径越来粗,即单位长度的电阻越小,流过相同电流时的损耗越小,所以导线越粗的越好。从导线的粗细也可以判断宽电压输入是否存在虚标。因为相同的输入功率下,低输入电压时的电流更大,较细的导线是无法应付的,会出现发热严重的问题。

  由于功率管、整流管的种类多样、参数繁多,详述每一个参数的影响并不现实,所以这个器件对玩家来说也是最难判断优劣的。因此我们只需要记住大品牌厂商即可。一般来说, ST(意法半导体)、IR(国际整流公司)、Infineon(英飞凌)和Toshiba(东芝)可靠性较高。

网友:
看铭牌,只要不是假货,,,这个是准确的

网友:
呵呵..千锤百炼啊...不容易啊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