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SI DO-22循环跑

楼主(2016-06-28):
华硕M4A77T SI 触发后从D0跑到22,主板自动复位。双从DO跑22
如此循环。。。
最后发现南桥虚焊
加焊南桥后解决。。。

网友:
高手啊,BGA问题

网友:
额  这个  是经验吗

网友A:
昨天修个h61的 跑22 内存smbclk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个h61的 跑22 内存smbclk故障

飞线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个h61的 跑22 内存smbclk故障

内存管理总线时钟?

网友:
拆6脚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管理总线时钟?

嗯,是的呢  电压只有0.8v 不正常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呢  电压只有0.8v 不正常导致不过内存

正常3.3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3.3V  。。。。。。。

嗯,是的呢,正常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