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Z77-DS3H不触发

楼主(2016-06-28):
技嘉GA-Z77-DS3H不触发。强行加电可以跑码亮机,就是不触发。开机排针有电压3.3V,IO 102 103正常  RSMRST 正常  PCH的VCCRTC、RTCRST#电压也正常。没思路了  。。。 有高手给指导下

网友A:
触发信号有无跳变   IO到桥的触发信号

网友:
可以在电源该电路

网友B:
换个IO试试嘛。技嘉爱坏

网友:
查一下I/O到绿线之间是否断线。

网友:
怎么改 兄弟。这机器好像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IO试试嘛。技嘉爱坏

直接换I/O? 我没发现I/O哪儿异常。需要测I/O的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触发信号有无跳变   IO到桥的触发信号

触发信号没有跳变,IO到桥的触发信号能否具体一些,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信号没有跳变,IO到桥的触发信号能否具体一些,先谢谢了

需要测哪些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信号没有跳变,IO到桥的触发信号能否具体一些,先谢谢了

IO  到桥的PWRBTN 有没有跳变

网友:
估计是IO到绿线断线的问题。

网友:
PSON断线了把 楼主直接飞一条

网友:
给你点思路:板子各电压没对地情况下,插上电源检查待机5个条件VCCRTC     RTCRST#     32.768khz     3VSB    RSMRST#,以上条件满足后检查  开关(PSIN--IO)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     IO(PWRBTN#)---BGA低/高电平---持续高电平
BGA(SLP_S3#0---IO低/高电平---持续高电平   IO(PSON#)----ATX高电平------持续低电平

网友:
估计是路线开路

网友:
估计是路线开路绿线和io断线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io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