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亮机一闪即灭

楼主(2016-06-28):
同行拿过来触发电流上到1.57有跳变但不亮,我们都知道AMD的机器亮机电流一般都到2A以上才亮机的
拆机后单板亮一下就灭了,通过测试发现PQ93控制电压2.0V不对果断换掉

电压出来正常了,进系统OK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网友A:
这二级开启信号转换不成功的故障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级开启信号转换不成功的故障真多

恩,特别是广达的我都遇到很多了

网友B:
广达的二级电压容易出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的二级电压容易出这个问题啊

我修到过很多

网友:
可以说下是哪一块的供电吗

网友:
来学习了    在加各分

网友:
广达的15V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上次我那个就真没弄好

网友:
这种转换电压问题宏基本上也经常出现

网友:
高手 动手大于理论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网友:
这么快就找到了,,技术高明呀

网友:
广达的PCB有问题的多

网友:
广达遇到好多这样的毛病

网友:
能说一下那供的电吗

网友:
对于我们小小白来说,这问题无从下手啊

网友:
判断精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广达的机器坏的多

网友:
看得人一头雾水,唉,高手就是这样

网友:
LZ可以发一张图片吗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AMD板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有点笼统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