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28):
                                  G480不开机维修
故障现象:有待机不出发(3V 5V都有)
检测思路:一般来说,待机3 5V都有了。我就直接去找EC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开关键的电压(开关到EC是否断路,EC脚位是否跳变)、PWRBTN是否有跳变、EC程序。这是个人经验(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维修过程:现在我就来跟着上面的思路来一步步检测。
1.    供电
在论坛混了那么久也都知道一般找EC供电都是搜AVCC(嘿嘿)。
一下就搜到了。(这要谢谢月饼老师)
这个正常,3.28V
2.    时钟
我一般都是直接搜索32.768的
图纸这些都是没有装的,而且主板上面也没有找到晶振。这步就略过。
3.    复位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搜索,一般我都是直接看EC的脚位的,修的那么多的机器一般EC的复位都是电阻+电容延时的。所以我直接找带有RST的脚位,在看外面是不是有电阻+电容的电路。这样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脚位是不是EC_RST了
好吧,这个也死3.3V正常的。这时候心里就想了。会不会是EC坏了。但是条件还没有测完,我继续。
4.    ACIN
这个。我都是直接搜索ACIN的
一下就找到了,看这个ACIN,后面没有带#。那就是高电平有效了。
万用表来,测试也是3.3V。也正常,EC挂了的几率越来越大了(我在心里想着千万别坏呀。要不去哪里找EC!)。
5.    LID
直接搜索LID。

这个LID_SW#后面带#的。低电平有效,万用表实测3.3V,正常的。
看来EC要死啦。。
6.    开关是否有电压、在EC脚位上是否有跳变。
搜索,又要搜索。这个我都是看主板上面开关排线插在哪里的。直接搜索。JPWRB1嘿嘿。找到。
这有两个,2脚是联想的一键还原(不管),搜索3脚的ON/OFFBTN#就能找到D23,(但是图纸上面有个@一般来说。这里实物是没有装的。我是昨天修的板子,我是直接找EC脚位(ON/OFF)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主板上装没有装D23,这只是个找开关脚位的方法)
越过D23,3脚是ON/OFF,然后搜索ON/OFF
找到了。然后万用表测量,正常的3.3V-0V-3.3V跳变正常。
7.   PWRBTN
这个直接搜索就可以了。这个信号可以直接搜索到南桥。然后从南桥外面找就可以找到EC发出的开机信号了
然后搜索PBTN_OUT#
就可以找到EC去出发南桥的信号。
然后万用表,点上0V,打对地阻止正常 。
8.   EC程序。
这个程序很显然。我是没有的。嘿嘿 ,然后,我们就需要迅维这个好帮手了。
打开http://www.chinafix.com/直接搜索版号,找EC程序,搜索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EC内部带有程序的。
那就日了DOG了。混了那么久的论坛了。终于让我碰到KB9012QF A3了。这样看来只能找料板了,我也没有刷这EC的编程器。
找来料板,换上EC。插电。按开关。亮机。贴保修标签、收钱。
还有RSMRST这个信号我测到PWRBTN不正常的时候我就没有去测了。我直接换EC。

纯属个人维修经验,求加分。求加分、求加分。

网友:
发错板块了。。这个怎么换板块。求帮忙换到笔记本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