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8):
本小小小小小小小白正式踏入
笔记本
维修境界。由于台式机
不好找,所以放弃修理台机。以后承蒙各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神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大家了。我就想问一下,芯片的时序怎么判断。哈哈哈哈,对于各大神这问题是不是白痴问题啊?大家多发发见解,说说对笔记本维修的时序等等。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台式机维修大多靠经验和仔细,笔记本好些也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RTC电路 公共点 待机电压 触发电路 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 时钟 复位 不懂【迅维】有维修不是事的书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