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前置摄像头组件最面的传感器是做什么用

楼主(2016-06-28):
iphone6 前置摄像头组件最面的传感器是做什么用
iPhone
摄像头

网友:
光感传感器吧 通话黑屏

网友:
感谢人体 有些界面没感应到屏幕变黑

网友:
是不是距离感应器

网友:
前摄像排线上的传感器有两个:一个是PROX距离感应,一个是ALS光线感应器

网友:
通话屏幕变黑的吧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学习了 换屏时不小心把一个传感器宁坏了 貌似也不影响

网友:
偷偷告诉你我们修国产机换屏经常遇到换屏后通话黑屏后都是不能唤醒。只有挂断电话才屏亮都是拆掉光感。不拆客人会发现通话中不亮。拆掉客人往往不会注意到打电话不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