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风扇全速转 求助

楼主(2016-06-28):
华硕笔记本k46cm,开始主板漏电间歇性不触发,拆机发现ncp3218引脚发霉。重新焊接后正常了,但是cpu风扇开机一直全速转。后面换了ncp3218,补焊ec,刷了论坛里的编程器BIOS,都无效。是新手,求教维修思路,温控是哪个?-_-||不会找。这个型号的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查了ncp3218的11脚为高电平5v。

网友A:
检查11脚  TTSNS  通过一个NTC电阻接地,检测温度。当过温时,拉低VRTT#。禁用温度检测功能时,此脚要接地。换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11脚  TTSNS  通过一个NTC电阻接地,检测温度。当过温时,拉低VRTT#。禁用温度检测功能时,此脚要接地 ...

现在开机发现独显没有了,11脚检查过了,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B:
这个不好搞  实在不行只有改一下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搞  实在不行只有改一下风扇

现在,开机发现独显没了,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机发现独显没了,怎么搞

显卡坏了么

网友:
懒人方法就是直接买个温控模块  几块钱的事情  也是带智能调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搞  实在不行只有改一下风扇

风扇狂转变的原因应该是独显丢失所致

网友:
叫维修老帮你合的BIOS吧。不然从网上买个。  大部分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问题和客户沟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01):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