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HY Z98W和微软之星901RS MCU 测试OK 附亮机图片

楼主(2016-06-28):
修好后备份,屏幕型号MT185WG01 V.2,两个型号的MCU可以互刷,都可以正常使用的。驱动板板号RTD2270L V1.0

HY Z98W 18.5寸MCU和微软之星901rs 18.5寸MCU.zip

网友:
没修显示器,学习一下吧

网友A:
楼主是什么问题修好的?

网友B:
两个芯片可以互刷?你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可以互刷?你试过了?

可以互刷的,亲自测试过,如果你遇到不能刷的话有可能是版本不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问题修好的?

这种机型的都是2灯或4灯的电源部分有问题,有的是高压部分故障,也有灯管坏的,驱动板坏的相对较少。我这2个都是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