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S3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6-28):
总线供电以下都有了
大神们   DRAMPWROK要身条件发才会发出?

网友A:
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 VRMPWRGD,POWROK,PR0CPWOK,C等等这些
我就记得 DRAMPWRGD 是最后面才出来的哦,楼下点评的朋友,我知道了 说错了,没经过专业科班培训的 不懂这些时序。不好意思

网友:
BIOS刷了没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工作条件供电,。。。 VRMPWRGD,POWROK,PR0CPWOK等等这些

不是这样的,时序严重不对

网友:
哦,知道 说错了

网友:
7系列的主板DRAMPWROK发出是在SYS_PWROK这前,在VCCDIMM、总线VTT_PWRGD、PWROK之后,建议用假负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 VRMPWRGD,POWROK,PR0CPWOK,C等等这些
我就记得 DRAMPWRGD 是最后面才出来的 ...

该去买本书补补了。

网友:
检测电压问题

网友:
想要cpu供电正常,就要其他供电都正常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