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 V星K9N NEO V3 主板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6-28):
         本人小白一个,手上有V星K9N NEO  V3 主板一块,故障表现为 不定时,不定量,看心情 的 掉电,(点掉不会自重新启动)。拿去电脑城,那家伙比我还赖。直接说,桥问题,没得修,。。。。借此机会向请教一下 大侠,,有过这方面的掉电维修么?

网友A:
这么老的主板 害羞吗

网友B:
AMD可能是桥的问题,这板没太大价值修,3分钟搞不定就算了

网友C:
好像是需要换板了..修不好还要亏电费

网友D:
散热看看,BIOS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主板 害羞吗

小故障 就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可能是桥的问题,这板没太大价值修,3分钟搞不定就算了

一般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需要换板了..修不好还要亏电费

老鸡发挥余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看看,BIOS里面

我等下给桥加一个风扇

网友E:
你都铜牌了兄弟,你上个跑码卡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铜牌了兄弟,你上个跑码卡看下吧

这个弄丢了~~我是修电源的~~~~所以跑码都是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铜牌了兄弟,你上个跑码卡看下吧

明天 争取弄一个跑码卡回来  等着 别走哈

网友F:
老板就是容易出一些奇怪的故障 而且还不好修  把灰尘清理清理  刷个BIOS   散热从新做一下   也就这样了  不是电脑城的人懒  而是这个板实在是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板就是容易出一些奇怪的故障 而且还不好修  把灰尘清理清理  刷个BIOS   散热从新做一下   也就这样了   ...

灰尘已经清理了  BIOS  原来就已经是最新的。估计是最后一批主板,所以BIOS 是最新的。 一般都是使用启动中掉电,过一会儿就可以了,有时候开机一天都没问题

网友G:
掉电几个原因,1,缺电压,电压不稳,2,有短路部件,3,扇热不良,温升,4,有可能桥,cpu座虚焊,4的可能是天法再2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电几个原因,1,缺电压,电压不稳,2,有短路部件,3,扇热不良,温升,4,有可能桥,cpu座虚焊,4的可能 ...

我加一个小风扇 在桥的扇热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铜牌了兄弟,你上个跑码卡看下吧

今天 无意中 发现 这块主板 有一个问题,估计就是掉电的原因,,,,,故障表现为,,,插4条内存   杂牌电源  启动,,,发现这个主板 不认显卡了,,,显卡是好的。如果 一直用2条内存,,,就不会出现不认显卡的情况(不认显卡意思是 显卡没过 可是显卡又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电几个原因,1,缺电压,电压不稳,2,有短路部件,3,扇热不良,温升,4,有可能桥,cpu座虚焊,4的可能 ...

今天 无意中 发现 这块主板 有一个问题,估计就是掉电的原因,,,,,故障表现为,,,插4条内存   杂牌电源  启动,,,发现这个主板 不认显卡了,,,显卡是好的。如果 一直用2条内存,,,就不会出现不认显卡的情况(不认显卡意思是 显卡没过 可是显卡又是好的)

网友G:
灰尘已经清理了 BIOS 原来就已经是最新的。估计是最后一批主板,所以BIOS 是最新的。 一般都是使用启动中掉电,过一会儿就可以了,有时候开机一天都没问题
你这问题,要在故障发生的时候去捕捉故障原因,会修不难,不会就难。
值不值得修,看你有没有时间折腾。好象是nf4的主板,上双核cpu,单桥,学习研究还是 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灰尘已经清理了 BIOS 原来就已经是最新的。估计是最后一批主板,所以BIOS 是最新的。 一般都是使用启动中 ...

现在插 4条 内存 杂牌电源  又正常了。。唯一变的是桥 加了一个风扇   上了一点硅脂

网友G:
主板有内存不兼容的情况,第1插槽很关键,后面的插槽不是很关键,所以,你要确认第1插槽插的是什么牌子的内存~
.......,以第1内存为主,只参考第一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有内存不兼容的情况,第1插槽很关键,后面的插槽不是很关键,所以,你要确认第1插槽插的是什么牌子的内 ...

一槽 金士顿   二槽 金士顿    三槽 金士顿   4槽 金士顿

网友:
呵呵~~,多看书吧,我说的话你也没能理解~,只是叫你只单上一根,一个插槽一个插槽的尝试,
要是那个插槽有问题,就用内存阻值卡,测试~~有没有断线。和缺少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