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p不触发

楼主(2016-06-28):
第一步,当然是测试PCI A14脚 3.3V 没有,看样子问题确定
测量其对地阻值3XX,正常,还好基本的待机芯片应该没有烧

下载好图纸查找吧

追3VDUAL

测试发现5VDUAL,无电压,继续追

经测试发现5VSB无电压,
直接从电源待机拉5VSB搞定了

网友:
网络上有图纸,不发了

网友:
发个图纸送大家

ga-m68mt-s2_311 密码rmadept.pdf

网友:
哦哦,。看看图纸咋样

网友:
跑线跑得很熟练··

网友:
有图纸的板  像这种不触发的  只要不果知的事  基本都能修好  不过楼主的线 可以换细一点的

网友A:
现在修板才20,随便搞搞

网友:
修板还没装系统赚得多,呵呵

网友B:
才20块钱。。这种板子还是好的,只是断线了。

网友:
不开机是不开机,不触发是不触发,两种定义,两种故障。

网友:
20块搞毛啊 同行你那里都是这个价钱?

网友:
是的真没啥意思

网友:
5VB   断线    挺好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20块钱。。这种板子还是好的,只是断线了。

我这里  修主板  同行价  收4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  修主板  同行价  收40

这价格有量的话还是可以做的。笔记本修下大部分也是100左右

网友:
现在修主板的价格高了点  h61  b75  h81都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板才20,随便搞搞

修板太便宜了唉。给客户这个价格不太合适把。真没有意思修啦。换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有量的话还是可以做的。笔记本修下大部分也是100左右

给别人  打工  量也不大  管吃住     混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