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S450 512m D5 开机后负载掉电 寻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06-28):
维修的是自用的一块华硕GTS450 512m D5,原来玩游戏时候偶尔出现,最近频繁出现黑屏死机,死机后显卡风扇狂转,未死机时检测供电全部正常,死机后检测只剩12v,gpu,显存供电都为0,没有对应的mats软件,现在怀疑:1.gpu虚焊,2.供电芯片APW8720A老化,请问如何进一步判断?或请好心人给发一个对应的mats也行

补充内容 (2016-8-19 08:46):
此显卡已修好,一开始只会查供电,显卡好的时候所有供电都正常,坏的时候又只剩12v,没办法,放了一阵,之后跑电路,排查pwm相关的小原件,一不小心碰掉了一个电阻,发现一端焊盘腐蚀了,换好了之后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6-8-19 08:50):
又放了一阵之后,决定把腐蚀电阻周边的一片电阻三极管都重新检查一遍,测不出问题,实在没办法了,全部吹下来重焊,发现另一个焊盘全黑的电阻,和一个一脚几乎要全黑的三极管,问题应该就是这个三极管了,焊完修好了

网友A:
核心供电的问题,开启信号有三极管,拆掉它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的问题,开启信号有三极管,拆掉它就OK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的显卡是所有供电都没有  测电感  短路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测出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连原理都不懂的话,只能怪你基础太差,得自学,不是一直问到底

网友:
先换个PWM芯片试一下   最快速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原理都不懂的话,只能怪你基础太差,得自学,不是一直问到底

自己的显卡,第一次修显卡,就是没事研究研究,修不好就扔了,没打算干专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显卡,第一次修显卡,就是没事研究研究,修不好就扔了,没打算干专业,谢了

既然不想研究,那就按我说的方法试试,没准还能懵对,如果你觉得我在装逼,请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想研究,那就按我说的方法试试,没准还能懵对,如果你觉得我在装逼,请无视

我还是不修了,又没有可替换的配件,也没有好用的工具,确实基础也不行,也没精力学,还是多谢了

网友:
先把核心供电的开启三极管拆掉 然后试试 不行就换核心管理芯片

网友:
是不是电容老化,杂波太多,拿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核心供电EN,使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