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小技巧

楼主(2016-06-28):
iPhone锁屏后,如何拒接来电:双击Power键

  如何用iPhone看股票
  沪市是股票编码+.SS
  深市是股票编码+.SZ
  股票的代码加上后面的编码就可以了。
  个股如:
  600177.SH
  000547.SZ

联系人数据在://var/mobile/Library/AddressBook
短信息数据在://var/mobile/Library/SMS
备忘录数据在://private/var/mobile/Library/Notes
iPhone无法连接iTunes
  删除位于/var/mobile/Media目录下的iTunes_Control文件夹

iPhone忘记开机密码及锁屏密码
删除位于/private/var/keychains/keychain-2.db
然后重启iphone

软件安装后没有图标删除/var/mobile/Library/Caches/ com.apple.mobile.installation.plist

删除PC Suit守护进程方法:
  1.删除usr/bin下的文件TQServer
  2.删除var/root/Media下的ndDaemon目录
  3.删除/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net.riverdark.iphone.TQdaemon.plist
  4.重启iPhone

iPhone 文件权限简单介绍
人气指数: 3,634 发布时间: 2008-07-20 21:01:04 收藏到QQ书签错误提交
是不是对iPhone文件的775,644属性觉得很迷茫?是不是想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iPhone的权限有: 读出(read),写入(write),运行(execute)三种

而在机器上只有开和关 (1=可以(开), 0=不可以(关))这两种表示方式,因此可以利用三位二进制数来标识iPhone上文件的权限

7 (十进制)= 111 (二进制)(可以读, 可以写, 可以执行)
6 (十进制)= 110 (二进制)
5 (十进制)= 101 (二进制)(可以读, 不可以写, 可以执行)
4 (十进制)= 100 (二进制)
3 (十进制)= 011 (二进制)
2 (十进制)= 010 (二进制)(不可以读, 可以写, 不可以执行)
1 (十进制)= 001 (二进制)
0 (十进制)= 000 (二进制)(不可以读, 不可以写, 不可以执行)

0 = 什么都不可以
7 = 什么都可以 (读出(read),写入(write),运行(execute))
5 = 可以读和运行 (读出(read),运行(execute))
【一般是不管全部用户,不安全。不放就是0, 0就是什么都不可以】
iPhone有4组:全部用户(all),文件用户(user)、同组用户(group)  和其他用户(other)
                0                   7              5                5
按照上面的说法,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示例:
755 = 文件用户可以读出(read)写入(write)运行(execute)
      同组用户可以读出(read),运行(execute)
      其他用户可以读出(read),运行(execute)
其他的,如700, 750, 555, 777也是类似如此的。
心提示:当尝试使用iTunes更新或恢复iPhone或iPod touch时,iTunes中可能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表明会停止更新进程或恢复过程。iPhone或iPod touch上还可能显示"连接iTunes"屏幕
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当尝试使用iTunes更新或恢复iPhone或iPod touch时,iTunes中可能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表明会停止更新进程或恢复过程。iPhone或iPod touch上还可能显示"连接iTunes"屏幕;
iTunes的警告信息可能还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编号之一:2、4、5、6、9、13、14、-18、19、20、21、23、-48、-50、1002、1011、1013、1015、1601、1602、1603、1604、1608、1609、1611、1612、1639、2003、 2005、2006、3004、3013、3014、3015、9807、-9808。
用户可以根据以下的诊断方法来解决一个或多个恢复问题。
更新到最新版本的iTunes
不同固件对iTunes的版本号是有区分的,比如你不能使用iTUnes7来管理使用3.0固件的iPhone。要检查您是否有最新版本的iTunes,请打开iTunes,然后检查更新(注:您的电脑必须能正常访问互联网)
Windows:选取帮助 > 检查更新
Mac:选取 iTunes > 检查更新
如果有某个iTunes更新可用,请安装该更新,并再次尝试进行恢复。
重新启动电脑
有时候由于电脑某些iTunes依存进程没有正常打开也会引起iTunes跳出警告信息,此时只要重启电脑,并在重新启动后,再次尝试在iTunes中恢复设备即可。
USB故障诊断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使用USB延长线或使用机箱前置USB,会因为供电不足等情况造成恢复过程中止,此时请将iPhone或iPod touch直接不通过USB延长线连至电脑,或尝试将其连接到机箱后面的USB口,完成此操作后,请尝试在iTunes中恢复设备。
通过新户解决问题
有时候由于用户内容或用户权限的问题也会造成iTunes恢复过程被中止而出现警告信息,此时,您可以在电脑上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帐户,然后在以该新用户身份登录的情况下尝试进行恢复。
如果不确定如何创建新用户,请执行以下步骤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XP
1.在开始菜单中,选取控制面板。
2.打开"用户帐户"。
3.选择"创建一个新帐户",并按照说明完成帐户设置过程。
4.创建新帐户之后,在开始菜单中选取注销。
5.登录到新创建的用户帐户。
删除并重装iTunes和Apple Mobile Devices Support
完全删除 iTunes 和 Apple Mobile Device Support,然后重新安装最新版本的 iTunes。
详细操作,点击跳转链接《如何从PC中彻底卸载iTunes》http://iphone.sj.91.com/content/2009-10-22/20091022222554233,1.shtml
以上是苹果官网给出的部分参考操作,下面的两个错误是笔者在平常刷机过程中碰到,以及解决的办法,疯友们可参看着看看。
错误1015:
错误1015通常是出现在将iPhone或iPod touch进行固件降级出现的,而iTunes默认是不允许iPhone或iPod touch降级到以前版本的,此时你可通过将iPhone进入DFU模式后,再进行降级。进入DFU的操作办法如下:
1.首先将你的iPhone或iPod touch关机
2.按下iPhone或iPod touch顶部的电源键大约3秒,此时屏幕上会出现白色苹果图标
3.在不放开顶部电源键的同时按下iPhone或iPod touch上的Home键大概8-10秒,此时屏幕会变黑;
4.屏幕变黑后2秒钟松开顶部的电源键,保持Home键按住不放,直到电脑识别出iPhone或iPod touch(电脑音箱会传出设备连接声音),此时iPhone或iPod touch即已进入DFU模式。
错误160X(11601、1602等统称160X)
如果你现在iPhone使用的是官方固件,然后想通过直接刷自定义固件实现iPhone或iPod touch的越狱时,通常情况下iTunes会提示160X错误。
如果iPhone或iPod touch是3.1.2固件,则你可使用黑雨对iPhone或iPod touch进行越狱后再恢复自定义固件,或者是在DFU模式下,使用iReb对iPhone或iPod touch进行Pwned操作;
如果iPhone使用的是3.1.2之前的固件则可使用redsn0w或QuickPwn进行越狱后再恢复自定义固件

网友A:
看了两遍都没看懂,有视频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遍都没看懂,有视频不楼主

不好意思  没有视频的

网友:
最后那个刷机报错的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