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6050a2314301-mb-a04图纸

楼主(2016-06-28):
A04版本的图纸,论坛找了都不匹配,这是我淘宝买的,机器刚修好,有疑问不确定的朋友可以找一下R422这个电阻,在电源口附近,我的图纸带这个电阻,论坛下的都是搜不到这个的 HP CQ32 ST133iD RFQ 6050A2314301-MB-A04

网友A:
这个应该早就有了吧,不过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早就有了吧,不过也谢谢了

我论坛找来找去都不匹配,分都下没了。。。

网友:
你的这个是百之百对的上的是吧?

网友(2018-05-18):
谢谢楼主,论坛这个板号的图纸太难找了

网友:
正好需要,太感谢了。论坛下载好多都不对,不知道你这个行不。先试试

网友:
老早的机器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
1、重建主引导记录时使用NT6的MBR,以增强兼容性。 2、增加了针对整个磁盘的文件恢复功能。 3、Win8系统快速关机后、或者分区未正常卸载时,提供强制备份的选项。 4、对2TB以上容量的硬盘执行快速分区时,允许用户选择MBR分区表格式。 5、纠正对新硬盘(没有MBR的硬盘)执行快速分区并重新启动后可能会导致分区丢失的BUG。 6、纠正在繁体语言下无法执行坏道检测与修复功能的BUG。  7、纠正无损调整FAT16分区大小出错的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