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开机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06-28):
各位大侠,我是小小白,一台Z370,开机时待机无电流,按电源开关,无电流跳动。拆开后,量电源头20V没问题,量主板这个地方有20V,理周围没有电压。搞不清问题所在,向各位请教,谢谢了

网友:
你交给专业人士修比较好

网友:
建议送修吧

网友:
你还是别自己修了

网友:
找专业修电脑的修 别省那点小钱 别把问题搞大了 到时得不偿失   度娘不是万能的

网友:
么球乱整了,越整越烂

网友:
查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建议找专业人员维修把  不然容易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只是确定了个电源头没坏而已。。。。送给专业点的去修吧,,

网友:
公共点没短路而已,你再接着修会烧一大片的

网友:
公共点都不知道这不是一二句话能说清的,交给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吧

网友:
你就知道一个保险电压,过没过保护隔离,待机芯片有没有供电,你还是找个懂家修吧,别难为自己了

网友:
送修吧,不要把问题搞大

网友:
量下开关脚有无电压

网友:
那个地方叫什么啊?  笔记本不是那么好修的

网友:
先看看过没有过保护隔离

网友:
你有没学过维修

网友:
有没3 5 V待机电压

网友:
没基础,一般不会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