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211F 间接性黑屏求助。跪求大神们指点啊!!

楼主(2016-06-28):
  这台机子在用五六分钟以后就会指示灯闪一下屏幕黑一下。就像重启一样。已确定适配器 。开关板。供电板没问题。驱动板电容五伏三伏电解电容有换掉。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先弄清楚是背光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再试  有可能灯管老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是背光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没思路了

网友:
楼主电源板代换试了,遇到很多,最后,还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没思路了

直接换板子呗

网友:
指示灯也闪呀,那供电你都排除了,那驱动板的程序可以考虑

网友:
想不到别的办法。直接把5伏回路改掉了。电压升高到6伏。怀疑电压有偏低。不知道这么方法可取吗??   目前没测到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程序Shaun过了吗?

网友:
嗯嗯  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高压看看

网友:
已确定驱动板问题

网友:
找个程序刷下试试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联想也有这问题,我在板上5V电路多加了个电容OK

网友:
就是这个,我一直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