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AX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6-06-28):
同行拿过来说不触发,拆机前心中还暗想会不会是开关板的问题
,拆掉C壳万用表点开,亮了!!再次测试确定问题了,一大早就送钱 开心开心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通病 福利啊

网友:
那个位置有,贴纸吗,一般有贴的爱短线

网友:
可能有区域通病的嘛,,目前我还没有碰到过的哟

网友:
楼主对通病还真是心中有数

网友:
楼主搞了多少台了,搞了一台就不算通病!

网友:
拆开后盖,就在风扇下面,碰两台了

网友:
一大早就捡钱 好运气

网友:
短线,,呵呵,比较少碰到

网友:
那个估计风扇转的时候长期震动摩擦造成的吧

网友:
但是我没碰到过,命苦

网友:
高手高手搞手啊

网友:
还会进水腐蚀哦

网友:
来自: 江苏
这是通病吗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捡钱了啊楼主

网友:
我也修过两台的

网友:
这里是容易回潮断线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了 可以, 就是进水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开关排线老化了断线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过一些

网友:
断线了   运气不错

网友(2018-04-14):
这个可以有,故障定位精准,收钱快

网友:
应该是腐蚀断线的,曾经修过,飞线即可

网友:
福利啊,以前遇到过,。。。。。。。

网友:
目前我怎么一个都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