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掉电之 VB00T 信号

楼主(2016-06-28):
RT~~~~~这个机器瞬间掉电 不出CPU供电 除了论坛的那些通病以外   大家再考虑考虑VBOOT信号!  这个板子可以不上CPU 都能测到VCCSA  VTT_PG信号!因为上CPU以后掉电太快 你们可能测不到那两个型号!大家可以拆掉CPU测试  这样就基本锁定是CPU供电问题!前提ISL95836 VCC  EN 都测过以后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DQ19 2脚和3脚 !不详细说了 修电脑的看到这里就明白了  这个也算是个通病了  论坛有这个帖子 但是标题是修CPU供电   同样会导致瞬间掉电!

网友A:
其实这个2016年5.2号有认发帖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好多人在后面有有疑问  其实DQ18根本没打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2016年5.2号有认发帖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好多人在后面有有疑问  其实DQ18根本没打料!

那个贴,给个地址看看

网友:
这么好的贴,怎么都没人加分

网友:
版主不是说了吗?实际板上面没有料  没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