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E系统刷BIOS,成功维修一台七彩虹AMD主板一台

楼主(2016-06-28):
七彩虹主板AMD的,板号为
这台主板是通过电脑升级换下来的,有是有故障,现象按开关要按个5下以上才能亮机,正常使用,但是一重启,又不显示了。用诊断卡显示为:

CPU为AMD A4 3300的。拆下来内存条为1600的,怀疑是内存条频率过高导致的,换了一个1333的,故障一样,然后测试各大供电,均为正常(这里我就不上图了),那就是BIOS了,可是呢,我又没有编程器!!!难住我了,想买一个来着,问了迅维淘宝店铺200多块,想了想不买了。就撇在一边,玩电脑了(因为我还没有开店,所以比较闲。)。突然想到拿到电脑城给我刷一下算了,几十块而已,无所谓了。到了电脑城维修店铺,我看到一个店铺里是迅维的BGA,我就进去了我说你这里能刷BIOS吗,他说可以(这时候老板似乎再看股票)就拿我的板子到测试台上测试,跑到代码一样,问我什么CPU,我说AMD  A4  3300的,他拿了一条1333的内存条给我换上,开机显示了,他说是内存条频率太高不显示的,然后就做到电脑面前不知道干啥,就把我晾在一边。心里一万个草拟吗过去。我当时就生气了,没表示出来,我就说谢谢了,把他的内存条拆下来,拿着拿着我的板子就走了。当时我就想,怪不得你这店铺没人,就这吊德行,能有人吗!!!————————————————————————————————分割线。
回到家中,坐了想了想,反正按开机键好几次还能开机,我就在线刷BIOS呗。
说干就干,插上电源,按了不知多少次的开关,开机了,赶紧进PE,开始我的刷BIOS之旅。
然后苦逼才开始,进去之后,PE系统由于不是Windows,所以刷BIOS程序显示不全,没有open键和flish键,这可怎么办,没有键就刷不了?难不住我的,我是小强!!!!!打开BIOS程序,选择BOIS文件,开刷---------

一看全绿,就知道刷好了--关机,开机OK。关机、开机,OK。重新启动、开机OK。都是一次开机,告别了要按开机键N多次的故障。
最后送上亮机测试卡代码和刷BIOS后的BIOS界面

总结:只要肯开动自己的小脑筋,总会成功的,维修工作就是举一反三的事情。
送上BIOS程序。

七彩虹CF-AF5 MX 1.9 C.A55 V19.rar

网友A:
一楼自己坐

网友B:
BIOS  界面  就不可以 用  U盘  升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自己坐

   猜猜我是谁

网友C:
有编程器就简单多了,楼主有钻研精神

网友:
该你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界面  就不可以 用  U盘  升级吗?

BIOS界面进不去,显示屏为蓝色什么字母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编程器就简单多了,楼主有钻研精神

哎呀,编程器就是好,没有太苦逼了用螺丝刀点开机键都点了无数次了。

网友D:
PE下有些机器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下有些机器应该不行的吧

对的,有些是不行的。

网友:
哈哈,EC 带BIOS程序的, 还能控制开机 触发??

网友E:
呵呵,买个30块的编程器就行

网友:
有这方面的业务  还是买一个200多块钱 很快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买个30块的编程器就行

这种的是不是支持的比较少啊,

网友:
天下无难时,只怕有心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呵呵,买个30块的编程器就行

主板常见的都支持,不要买CH341的编程器就行

网友:
能开机直接进dos下刷不是更安全?pe容易刷死的...

网友:
你那么吊啊

网友:
你搞维修没有个刷BOIS的  累不累啊

网友:
还是应当有个编程器的,,,

网友:
其实系统里面有可以在线刷的,不过还是买个编程器的好
,万一在线刷的不亮了就麻烦

网友:
楼主这也能行啊,学习了,我也要试试

网友:
pe刷bios挺有新意的

网友:
楼主比较能折腾的
好像有人用中九也刷bios

网友F:
pe刷也可能刷错,或怎么的失败,那也变砖。没刷机器,风险一样存在,也是很危险的。不鼓励这样做。刷死就开不了机了,也再进不了p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买个30块的编程器就行

用那个rt809f好点,简单实惠方便给力

网友G:
从亮机图看得出楼主胖胖的

网友H:
楼主,你提供的BIOS  应该是在PE下用刷BIOS的AFUWINGUI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提供的BIOS  应该是在PE下用刷BIOS的AFUWINGUI备份的吗?

这个是Windows下的刷BIOS的应用程序。但是也可以DOS下刷,PE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这个BIOS,是七彩虹更新后的BIOS,不是备份的。

网友:
店里说频高的那位

网友:
我们都是用的是610P
这个也不是很万能的 ,也有很多的不能刷的

网友:
人家想给你修个板子几十块钱 一会股票好几万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常见的都支持,不要买CH341的编程器就行

为什么不要买CH341的编程器??  CH341的编程器不能用吗?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买个30块的编程器就行

这玩意没什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亮机图看得出楼主胖胖的

是啊,是长胖了,快160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e刷也可能刷错,或怎么的失败,那也变砖。没刷机器,风险一样存在,也是很危险的。不鼓励这样做。刷死就开 ...

刷不开机了,我就买编程器了,这也是尝试,还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