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R3通病维修

楼主(2016-06-28):
  故障: 待机0.010 开机上电至0.042掉电,

  这种故障我已经修到过几次,上次C320R4

  是由于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而不正常是因6脚MOS管的G极导通电压不足. 经测PR261只有3.3V应该要有16V才对

  经热风抢吹了一会儿,PR261电压正常了.由于没图纸,我估计是内层有断线,加热了一下又能用一会儿,为了以防返修,跑线路跑到PR261和PR264的一头相连,

  飞个线 1

到此维修结束  求加分哈。

网友:
兄弟们可以的帮忙加加分哈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子     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7-07-04):
图纸有吗 发一下呗         我在这里谢谢你了

网友:
没有啊              我也在找啊    在网上买吧

网友:
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回一下        急急急

网友:
很好的经验 下次遇见就秒了

网友:
老司机    带上车 嘟嘟嘟 。。。。6666 厉害     厉害了  这个一般的不细心的真难 发现

网友:
还没遇到这款机器

网友:
这通病我收藏了,为你点个赞,会跑线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风枪加热就可以开机 冷了 就 不行

网友:
这个都是老通病了 一年修十几台的 板层的问题

网友:
板层有问题   不修了 换板子了 客户急 浪费时间

网友:
没有图纸看不错什么意思哈,光看字没有,不会修

网友(2018-10-03):
这种能够弄好 。不错。666666222

网友:
学习了 多收藏一点通病就是修得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