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平板LS08机芯总线进入方法

楼主(2016-06-28):
LS08机芯:
所生产的机器型号:CHD-W260F8CHD-W270F8CHD-TD270F8CHD-W320F8CHD-TD320F8CHD-W370F8CHD-TD370F8LT3218LT3718LT4018
遥控器型号:KLC5BKLC5Cl
总线进入及退出:TV状态下,按出菜单,调整到菜单的最后一项提示输入密码,再顺序按遥控器上“7”“定点播放”“9”“标题四个键即可进入。退出时遥控关机即可。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哦哦,谢谢     打印机有个维修模式   这个工厂模式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