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H极速闪充是什么?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6-06-28):
DASH极速闪充是什么?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一加手机3是一加推出的一款高端旗舰手机,搭载了充电技术DASH极速闪充,以及相配套的DASH极速闪充电源适配器。竟然没有使用最新QC3.0快速充电技术,这让大家对DASH极速闪充电源适配器产生兴趣。下面我们通过一加手机3的原装充电器拆解来一探究竟吧!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

  一加手机3充电器型号为HK0504,输入100-240V,支持全球宽幅电网;输出为5V 4A。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方法/步骤:

  电源外壳采用卡扣与超声波相结合的固定方式。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3

  使用美工刀片打开外壳。可以看到市电插头部分是采用电线直接焊接的方式与电路板相连。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4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5

  电源四周,3块PCB呈门字型焊接相连。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6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7

  PCB之间有绝缘塑料做隔离,通过胶水固定部分元件。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8

  使用烙铁与吸锡器分离掉电路板,并清除掉元件上的胶水。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9

  电源元件布局特写。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0

  初级板部分背面。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1

  初级板正面,变压器、高压电容、EMI与保护电路。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2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3

  主电容为400V 33微法与6.8微法一大一小并联。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4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5

网友:
  整流桥型号ABS2M。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6

  次级板正反面。USB插座的9只针脚只用到了其中的5只。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7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8

  蓝色Y电容防止充电时触摸屏失灵。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19

  两枚来自东芝型号为TPCA8058-H N-MOS 30V 38A。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0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1

  型号为AON6246 N-MOS 60V 80A。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2

  丝印S033-PHVG-606Y的MCU,属于DASH极速闪充的大脑。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3

  USB输出滤波采用两枚6.3V 820微法的固态电容并联。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4

  USB插座的硬件结构与USB3.0的极为相似。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5

  USB插座磁铁可吸。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6

  次级板部分电路特写。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7

  小板2反正面。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8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29

  来自Power Integrations的型号为INN2005K,该芯片集成了初级的MOS开关管、初级PWM控制器、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功率为20瓦,支持5V4A输出。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30

  一加手机3充电器全家福。

一加手机3充电器拆解 图31

网友A:
怎么不把手机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把手机拆开看看

这话说的

网友:
小个子质量不错。

网友:
真的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B:
这充电器做工不错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器做工不错呀 ,

还可以啦

网友C:
不知道OPPO闪充的充电器是不是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OPPO闪充的充电器是不是也差不多

你可以拆一个 发到论坛 给你加分

网友:
这种低电压大电流的快充,可以冲一般的手机吗   会不会BOOM

网友D:
这种大电流充电器给普通手机充电可能会

网友:
回头拆一个试试看!

网友:
电路设计得真好

网友E:
有苹果6最新拆机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电流充电器给普通手机充电可能会

爆炸了比较危险,这是你的吗?吓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苹果6最新拆机教程吗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Phone6%B2%F0%BB%FA这里有一些去看一下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是用心做的,这个产品才是不浪费材料的,手机坏了,充电器也未必会坏

网友:
好照片,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F:
不能给一般的手机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给一般的手机充电吧

是给那种支持急速充电的手机用的,想vivo什么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这种手机用/

网友G:
小个子质量不错,5V 4A还是头一次见,我用普通的充电才2A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个子质量不错,5V 4A还是头一次见,我用普通的充电才2A

2A的是普通快充,而4a的是那种很快速的充电器,就像vivo宣城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网友H:
这个设计用料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设计用料不错的

2A的是普通快充,而4a的是那种很快速的充电器,就像vivo宣城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网友I(2016-08-26):
如果电路图出来 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路图出来 就更好了

电路图估计很难搞出来,这个厂家都是保密的,外面的人很难看到的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暴力!

的确很暴力的拆机方法,发帖很用心,然大家见识啦dash急速闪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