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独显改集显成功不用飞线

楼主(2016-06-28):
今天没事改了一张N5010独显改集显,没想到改后可以进系统,论坛上说改集显后会灰屏,我的没出现这个情况可是进系统没声音和装电池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EC BIOS的问题,有没有改过集显的大神遇到这样的情况,        说说我改集显的过程吧,改集显其实很简单的,不到两个小时就搞定了,因为我是改集显来买的所以不能飞线,我把显卡供电和显卡都拆了,在桥旁边加几个0欧的排阻。桥旁边到没有困难,主要是集显电压这个有点麻烦,要看图才能解决,改后清洗好不是搞维修的是看不出来的,图我就不用上传了,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装电池不开机刷EC BIOS 能好吗?

网友:
查 保护隔离吧。。。。。。。。。。。。。。

网友A:
装电池不开机 和EC BIOS没有关系 .

网友:
上传图 可以选择附件 图片上传 或者编辑的时候粘贴图片

网友:
这台机子修好了,出货了

网友:
装电池不开机 一般跟保护隔离有关系

网友:
怎么不上点图,好让学习学习怎么改

网友:
集显的电压是怎么改出来的

网友B:
那你主板本身声音就有问题

网友B:
跟改不改集显没关系

网友B:
你改不改集显,电池都应该能用啊

网友C:
有遇到过 按论坛里的改集成的 过完log灰屏 有解决的 办法没有!!!!!!!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那边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主板本身声音就有问题

声音问题是装XP没声音,要装WIN7才有,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改不改集显,电池都应该能用啊

对的,不关改集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过 按论坛里的改集成的 过完log灰屏 有解决的 办法没有!!!!!!!

LOG灰屏,是没有改好才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改不改集显没关系

嗯,板子还要别的问题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电池不开机 和EC BIOS没有关系 .

是我想多了,刷了ECBIOS还是一样

网友:
高手,长见识了

网友:
是按照论坛里的 步骤 一步一步的  改的

网友:
这个现象 我看还有好多 都没有解决的

网友(2023-03-22):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改过1台,到0.9A就掉电,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