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LA-8661P不上电的维修

楼主(2016-06-28):
今天修到一台HP ENVY  LA-8661P的主板,现象是不上电,拆开主板后发现主电源没有工作,保护隔离是正常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8205,插电的瞬间有电流0.17左右,然后就没有了,RT8205的8脚3V和17脚5V也是瞬间有一下就掉了,这样的现象一般是8脚或者17脚电压的负载有问题,尝试着用可调电源调个5V电压加到17脚,电流很小,说明不是这一路负载,再调3V电压加到8脚,发现电流大了,一摸主板发现有个符合二极管发烫,DH1,这个二极管是给南桥提供RTCVCC电压的,他发烫说明后面有短路的东西,要么就是南桥,要么就是这个电压接的几个电容,直接把3V电压加到DH1的输出端,用助焊剂在南桥反面刷,发现有个电容已经冒烟了,果断拆掉,再接电压发现电流正常了,再接维修电源19V开机正常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CH74 CH75 76这几个电容??????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直接就找到故障部位了。

网友:
南桥没挂  运气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