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电烙铁吗?

楼主(2016-06-28):
看了论坛机篇关于电烙铁的贴,都讲到烙铁头碳化不上锡的问题,都讲到系因为温度高造成的,但解决方法都系打磨再上锡,再打磨再上锡,在此发表下个人不同的意见。首先看下烙铁头 其实烙铁头1 上的烙铁嘴同烙铁身2 上的材料系吾一样的,3 系2者明显的分界线。烙铁身一般的材料系紫铜表面镀锌,而烙铁嘴 只系一个特殊的合金材料套在烙铁身上,就系话好像导弹上的整流罩一样。而这个罩子是很薄的,大概只有0.1-0.2毫米左右。这个材料比烙铁身硬,而且比较耐腐蚀。一般人烙铁头碳化就去打磨,磨完再磨,吧这个磨掉以后其实用的就是里面的紫铜来上锡焊接,但紫铜非常容易氧化温度高就更加了,而且紫铜很容易就被松香等助焊剂腐蚀掉。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保护好这层合金罩。怎么保护呢 我的方法是做一个温度控制器。 这就是我的温度控制器(我只注重功能手工比较差见笑) 烙铁放在这是比较长时间不用,温度由控制器右边的旋钮来调节,温度大概是有铅锡刚好不融, 放在这边表示随时使用温度是有铅锡刚好融化。

手柄上还有个控制开关,此开关是控制烙铁全功率使用的,说明一下 我的烙铁是60W的。
修东西的时候,要焊接就把开关按下全功率,烙铁在10秒左右就能使用,焊了就放在控制器的左边,要焊拿下来按下全功率开关。当比较长时间不用就放在控制器的右边。说真的我的烙铁不会不上锡。我大概每年换一个烙铁,主要不是烙铁嘴坏,反而是烙铁身在罩子和烙铁身的衔接出开始腐蚀烙铁身,和发热部分的损耗带来的热效率差的问题,所以要整个烙铁换掉(吾贵20元有找)。(还有烙铁是接地线的)控制电路是用555+双向可控硅实现的,自己画的电路图在电脑里一下找不到了。  闲来无事发发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很多工具都是自己改过的大家有兴趣我有时间在发上来,先发下我自己做的BGA机图吧 3温区的哦  (哈哈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又见DIY神人……

BGA很给力

网友:
烙铁还是买个高频的吧,修无铅的东西,要的是效率。

网友:
用快克203之类高频烙铁,温度280就行,烙铁头用的时间长,助焊剂不碳化,普通与高频烙铁就像电炉丝与电磁炉的差别。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BGA都会做有机会我们合作哦

网友:
BGA    都是  DIY的    大神呢!

网友:
高大上,搞得好就行。

网友A:
这些DIY的工具都放后台的吧,还是不要让客户看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DIY的工具都放后台的吧,还是不要让客户看到的好。。

土地雷把日本仔轰跑了,小步枪把冲锋枪给打退了,吃小米饭的把吃罐头的赶去小小岛了。拖拉机在农田里把四个圈圈给拖出来了。。。。。。。。。。

网友:
烙铁还是买个高频的吧,修无铅的东西,要的是效率

网友:
一看就是专业维修,能修好就行

网友:
感觉楼主已经在起飞了

网友:
diy乐趣多多

网友B:
感觉麻烦了很多,我用的烙铁,从来没有磨过,而且也从来不会出现不容锡的情况。温度也够,中间换过两次烙铁头。买来有4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麻烦了很多,我用的烙铁,从来没有磨过,而且也从来不会出现不容锡的情况。温度也够,中间换过两次烙铁 ...

对,好烙铁,天天开,两年换一个烙铁头,其他从来没有动过。

网友:
弄点焊油,再弄点植珠时的小号的锡珠,放在一个小瓶里,铬铁头发黑了或者不上锡了直接放进去蘸几下就OK了,保证比你用刀片刮效果好地多

网友:
高手果真在民间啊!

网友C:
问下楼主铝合金架子上的那个大的黑色箱子是干啥用的?

网友D:
BGA---diy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铝合金架子上的那个大的黑色箱子是干啥用的?

你是说BGA 那套东西上面那个黑色的大盒子吗?  那个就是一个现成的抽油烟机。抽走废气,保护身体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diy的效果怎么样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也是用PC410做曲线的,除了样子丑点,凌乱一点,我自己用的话那也是的心应手,有铅、无铅 也是没压力的。 而且除PC410外维修成本非常便宜(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配件坏过),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BGA 那套东西上面那个黑色的大盒子吗?  那个就是一个现成的抽油烟机。抽走废气,保护身体用的哦

保护身体是每个维修工程师的职责!要不每天吸入的铅和焊油,洗板水,酒精等,一定对身体健康有影响

网友:
高手在民间,土炮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