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1320 P04S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8):
戴尔DELL 1320 P04S不触发维修一例

  型号:戴尔DELL 1320 P04S

  版号:LA-5162P

  故障:不触发

  DELL 1320 P04S不触发维修方法/步骤:

  上午一小伙送来个本本,说是开不了机。接过来一看是一月前卖给他的台二手戴尔1320,型号P04S。试着按触发键,只见白色开机灯亮几秒就灭了。取下电池插上稳压电源,看待机电流0.008A,再次点触发键,电流由0.008A上升到0.011A保持3秒掉电。拔下插头拆开机子,看版号LA-5162P。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1

  首先,万用表打值,公共点及各大电感对地值都基本正常,无明显短路。既然待机电流正常,3V/5V待机电压是否也正常呢?上大杀器——抓波。

  下图是3V待机+3VALWP电感后端波形。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2

  下图是5V待机+5VALWP电感后端波形,看得出3V/5V待机电压正常。待机供电正常而不触发,那就修触发电路。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3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4

  首要查EC和南桥待机条件。打开图纸找到PWRBTN#(待机条件那么多,我个人喜欢先找此信号)。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5

  PWRBTN#信号从EC的117脚输出。EC在板子的背面,当翻过板子准备戳EC的117脚时,发现EC和南桥挨得很近且中间有一片脏污。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6

  再细一看,桥下面靠近板子边缘处有元件发霉,如图: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7

  有点小高兴。今年雨水多,机子受潮发霉也多啊!那就先处理脏污吧!用洗板水洗干净发霉点和EC桥之间的脏物,放大镜下看到发霉过的电阻一端和导线断线。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8

  取下电阻,测阻值无穷大,坏掉了。主板上没有这个件的丝印,所以不知道它的原始阻值和原件编号,且论坛上也没有此机点位图,细看连接电阻两端导线一端粗另一端细,估摸着粗的端是供电,细的端是上拉信号线去了南桥焊盘下面。

  再打开图纸把围着南桥周围的电阻都看了个遍,多数连接桥和供电之间的电阻值是10K。从料板上取一10K电阻装上。再把板子正反两面细查看一遍,没问题了,上电,触发。电流从0.95一路飙升到1.34,呵呵!上到1.34保持不变,感觉跑码了。

  装上硬盘接上屏,点触发键,开机灯亮,DELL的LOGO出现,“滴”一声,又掉电了。什么毛病?LOGO掉电?再来一次,涛声依旧啊!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电呢?某二级供电不正常?温控信号不稳定?USB或接口电路短路?

  老老实实再量吧!再查各大二级供电的同时突然发现电流变大了,没装屏和硬盘时电流停在1.34A几分钟都不掉电,但是装上后电流上到1.96或接近2A时就掉电。难道是短路过电流保护?

  把板子翻过来翻过去,戳过来戳过去,各供电点、外接口、电源管理芯片,都无果!

  过了一段时间后,再重新插电,点触发,LOGO,进系统,直接进系统了。看电流——电流为0,原来没插插头,插的适配器。换成稳压电源,上电,掉电,电流在1.98A一闪就掉电。现在明白了,发现问题所在,是电流设置了上限保护,之前给电瓶充电时, 把电流上限设置成了2A。改成5A,再次触发,进系统,电流上到2.36又回到1.783A,完美亮机。

  附上亮机图:

DELL 1320 P04S不触发 图9

网友:
有波波修的就是快!

网友:
这个腐蚀也太明显了,楼主不会没有看见吧?
如果是我修的话我就会把腐蚀的处理了。但是还是要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直接看到故障点了,太好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rtcrst没有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应该先观察

网友:
卖他的还在保吧?   挣不到钱了吧

网友:
有理论就是好啊 分析的很到位  虽说我也不太懂  正在学习

网友:
店里有示波器  平时不用  就用的电流表

网友:
小细节磨死人啊

网友:
妤间富濂藉帀瀹筹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