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7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28):
主板第一次开机掉电  在开平55报4声  内存供电有0.9v BIOS刷了   桥也重新加了   io也换了  就是不行  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UP626拆掉试过么?

网友:
兄弟  怎么样啊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26拆掉试过么?

是个什么东西啊  没有找到

网友B: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C:
供电都有吗?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网友D:
内存主供电0.9V低了,正常1.5

网友:
应该查查正向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

很好奇问句   台式机板子里  华硕都不好修   你觉得哪些好修?  七彩虹?铭瑄?昂达?梅杰?

网友:
是不是有通病的呢

网友:
修好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主供电0.9V低了,正常1.5

有些主板内存电压1.3V正常开机跑马才有1.5V。
.

网友:
把主板上那两个s11拆了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0.9v吗,不要吓唬我哦,这麽低

网友:
没看到跑55代码吗   内存0.9V  你觉得正常?

网友:
不认内存了,先顺着0.9V这里查

网友:
IO和南桥和bois边上的822换了应该可以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问句   台式机板子里  华硕都不好修   你觉得哪些好修?  七彩虹?铭瑄?昂达?梅杰?

台板还是华硕  技嘉好修,有图纸点位。通路5虎都是坑爹货

网友:
这故障,两大原因,短路一什么烧坏,缺电一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都有吗?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是啊,基本条件都查了一遍了吗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查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 不行就只有干桥  cpu换了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问句   台式机板子里  华硕都不好修   你觉得哪些好修?  七彩虹?铭瑄?昂达?梅杰?

如果你觉得很好修的话你就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觉得很好修的话你就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

答非所问     人家问你台式机主板    你觉得连华硕不好修   你觉得哪个牌子好修   能答得出来吗
他这板子还要分析吗   是人都知道内存0.9不正常  先修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板还是华硕  技嘉好修,有图纸点位。通路5虎都是坑爹货

是啊  地球人都知道   华硕技嘉有图纸好修   没图纸杂牌板子供电查完正常  就使劲猜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