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B1GN之不开机维修,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6-06-28):
                    索尼SVF153B1GN之不开机维修,怀疑是通病
间:627
地点:长安明和电子广场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比较闲,今天上午刚上班没多久,我正悠哉悠哉的玩着手机抽着烟,同行送来一台索尼笔记本,说是不开机,叫我帮忙看看!机器型号: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机,广达的板子,附上板号: 通电,无待机 按开关也没有反应。找到图纸,逐个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值均正常,测待机3/5V电感PL11  PL12亦无电压,直接看保护隔离电路 ,戳了一下PQ35 控制极为19V电压 ,保护隔离没过.......根据图纸分析,要想PQ35导通,PQ35控制极必须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复合管PQ2APQ2B必须全部截止,PR1PR7才能分压出大约9V的低电平去导通PQ35。(补充一下,最开始我直接拆掉了复合管PQ2,强制使PR1PR7分压出低电平,这样确实能过保护隔离,并且也能正常亮机,但是最后等我把笔记本装起来以后发现电池不能充放电,最后又拆开老老实实查电路)
  PQ2A的控制信号DC/-C,此信号为电池校准信号,正常一般都为低,不考虑;PQ2B的控制极电压0VPQ2B呈导通状态,不正常!PQ2B受控于-VAOFF,此信号不能接地或者为低电平,接着查-VAOFF来源 根据上图,-VAOFF受控于PQ50,所以PQ50必须呈截止状态,控制极必须为低电平......PQ50的控制信号由-UL_IN经过三个反向器而来。根据逻辑,-UL_IN为高,PQ50截止。经查,PQ50控制极为2.76V高电平,反向器PU10第二脚输入端-UL_IN0 V低电平,不正常。查-UL_IN来源-UL_IN受控于PQ48-2,测得PQ48-2控制极为0V低电平,符合逻辑。而PU10第二脚输入端-UL_IN还是为OV,那么要么是PQ48有问题,要么是PU10短路......拆掉PQ48PU10第二脚还是为0V,那么问题应该就出在PU10这个反向器上边了,再拆掉PU10,料板上边找个反向器换上,PU10第二脚变成2.98V高电平PQ354脚也恢复到正常的9V左右,开机电流上去了,接上屏亮机,并且接电池也能正常充放电 最后发一下罪魁祸首PU10这个反向器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
      机子修完了,顺便提一下,这是最近我遇见的第二台这种机子了,第一台是独显的,故障也相同,同样不过保护隔离,不过那一台我没有深入的查,直接拆掉了PQ2,修完以后也是电池用不了,记得当时告诉客户电池有问题,客户没有换就拿走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应该这台机子的通病,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兄弟......
   最后附上此机图纸:

网友A:
很多修完机器不怎么关心能不能充电问题    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B:
直接  拆了  PQ50  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  拆了  PQ50  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是PU10有问题导致的,我试过直接拆了PU10可以

网友:
SONY都是这些问题呵呵

网友:
学习了,每一个贴子收获。

网友:
是的通病。。。。。。

网友:
下次知道了

网友:
图纸用上了 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因为是PU10有问题导致的,我试过直接拆了PU10可以

我遇见过  拆了pq50  ok  好像也不能充电  咱们不愧为同一期啊 也说电池坏了- -

网友:
楼主逻辑清晰,思路明确。修板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过  拆了pq50  ok  好像也不能充电  咱们不愧为同一期啊 也说电池坏了- -

我去,我上次没有仔细看,这次拆掉PQ2看到一样的问题,感觉不对劲,所以

网友:
今天也修到台这样的机器,放电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修完机器不怎么关心能不能充电问题    太不负责任了

不是不关心,第一台机子客户说放那好久没有用了,然后就不开机,我感觉拆掉PQ2应该和电池充放电没有关系,当时告诉客户怀疑电池有问题,说发个电池回来试一下,是客户觉得麻烦,说就这样用......

网友:
没有注意看,因为是保护隔离问题,修显示了就没有管他了,客户有密码,我也没有进系统看

网友:
SONY的就这问题